请教:如何知道是否下雪了?

楼主(2006-07-01):
    在寒冷的冬天,有些设备上是不能让雪给覆盖住的,只要一下雪,我们就启动加热设备,让雪融化,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判断是否在下雪?
    提醒一下听天气预报是没用的.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实现当下雪时,能启动加热设备就可以.
    请各位朋友多提宝贵意见,或留下联系方式.
    wx1999yong@sohu.com

网友A:
采用温控的办法不是很简单吗?
只要温度低到0度,就加热。

网友B:
用个土办法?要满足两个条件,气温和雪。线路截断置于绝缘板,两线头之间留很小的空隙,雪花落在上面导通电路,可多并几路,再与温控器串联。土是土点儿,呵呵,省钱。

网友C:
楼上的下雨怎么办?

网友D:
必须是室外作业么?
你说的是什么设备呀,他只怕雪?雪融化后的水呢?还是怕压力?若只是怕雪覆盖的压力,可以用压力传感器呀。

网友E:
kitty182说的有理,请版主说详细点

网友F:
用单反射光传感器吧,一旦雪花盖住,产生反射光,就触发。

网友F:
再配合温度传感器,

网友B:
下面引用由从新来过在 2006-7-2 10:10:00 发表的内容:
  楼上的下雨怎么办?
--------------------------------------------------------------------------------------------
你不会把温控器调至零度以下吗?

网友G:
做一个红外对射,下雪了不就挡住了吗。

网友H:
作一个相似与测量下雨量的装置,用来判断是否下雨,因为下雨水位增加快,而下雪水位上升很小,
一个用来检测是否有下雨活雪的装置,
但有感应有下雨活雪,延时检测水位是否增加即可

网友I:
   我这有专门的印刷电极雨雪感知器,可以探测到下雨和下雪,DC12/24V供电,继电器接点输出:30V/2A;如需要产品照片,可
留E-MAIL发给你...
   如果只需要测量下雪,可以与一个动作温度为0度左右的温度
继电器接点成配合"与逻辑"输出即可..
   需要帮助请联络QQ;147383145
              E-MAIL:zhangzirui36@hotmail.com

网友I:
已发你信箱,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