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导线的截面积怎么算~~??

楼主(2006-07-01):
请问导线的截面积怎么算的~~我忘记了~~也找不到资料了~~请大家告诉我!!谢谢了!!比如直径是6.1MM的线那截面积是多少!!我感觉不是按照圆的计算得到的!!请告诉我!!

网友A:
圆面积知道吗,就会了

网友B:
扁的,就算多边形呗,呵呵

网友C:
    你的感觉是没错,因为电缆厂的一般标准有正负偏差的.但你不可能连圆\长方形\扇形的面积都不会算吧.

网友D:
3.14*3.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