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央空调循环泵变频改造

楼主(2006-07-01):
中央空调系统中有3台45KW冷冻泵,3台45KW冷却泵,要做变频改造。
如果是1台泵,可以和恒压供水一样做个恒温差。
现在是3台泵,如果1台泵不够用的话(很少出现,但也要考虑到),就要自动启动第二台泵。但切换的时候存在较大电流,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样好想也可以用一台变频器启动几台泵啊

网友B:
很简单啊,现在很多品牌变频器都可以一拖多控制.luan7279@126.com

网友C:
最好是加软启动,或是星三角启动

楼主:
因为客户以前采用自藕降压启动,
所以初步设想,一台泵与以前的自藕降压并联,另两台泵还用以前的自藕降压设备,外加一个PLC控制。先变频启动1#泵,如果变频输出频率一直在50HZ,PLC输出一个信号启动2#泵。一般情况下,2台泵就足够用。当变频器输出频率维持在下限频率时,PLC输出信号切掉2#泵。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D:
简单的工程被以上楼主说的复杂了,小子不才,刚在某钢厂做过类似工程,一台主变频就O了,用接触器切换,成本不要太少约。不好意思,小子多嘴了,有不妥言语,多多海函

网友E:
按电三说的做就可以
冷冻泵最好用恒压差的,取供回水差压,这样系统会更稳定。特别是主机是压缩机的,将来带变频的中央空调压缩机越来越多,恒温差正好由主机完成,用冷冻泵来做恒温差不是好方法。

网友F:
对于冷却泵用恒温差较好,对于冷冻泵用压差控制,对于45KW的电机改造,是需要启动装置,不然很容易造成过电流

网友C:
不用PLC只用一台变频器加上原来的自耦降压启动就行了

网友G(2006-10-29):
星三角启动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