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系列人机界面通信问题(求教)

楼主(2006-07-01):
在第一次使用人机界面时遇上了通信方面的问题,在此向同行请教,希望大家不吝赐教,谢谢!人机型号为DOP-A57BSTD,是单色的,PLC是s7-200/CPU224。起先,由于通信电缆接线错误导致联机后,人机屏显示COM2相关报警错误,改正接线再联机,报警信息没有了,也就是说人机与PLC能正常通信了,可是,在人机屏上操作按钮时,PLC却没有反应,不知道是何原因?另外,例如一个按钮元件的写入存储器地址为I1.0,其“生效位”以及“生效准位”是什么意思?是否PLC却没有反应的原因就在于此项未作选择?还有,PLC程序中是否要编写专用的通信程序?...
希望大家给与指导,联系方法:13386521825  帅工,或者告知您的电话,谢谢!

网友A:
   生效位就是只有此位置为1时,此按钮才有效,就是在按钮的动作前加一个条件,将其生效位不设定即None试试

网友B:
可以用人机界面的宏指令编出来吧,说明书上可能是这么说的。

网友C:
不可能不通讯的呀,是不是PLC与触摸屏的通讯地址和协议不一致造成的呀,你再好好查查通讯,如果plc不反应很可能就是通讯那里没设置对赞成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D:
人机型号为DOP-A57BSTD是不是台达的,
你将存储器地址为I1.0改用V1000,V1004等试试,
DOP-A57BSTD我也没用过,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E:
生效位是指只用这个位的状态和生效准位设定的状态一致时,当前元件才可以正常操作。

网友F:
我曾经用过DOP与200通讯
没什么问题
如果现在还没解决可以加我QQ

网友G:
是不是地址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