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不停自检

楼主(2006-07-01):
ACS600变频器,开机,盘上有一排小点不停自检,更换过盘也没有用,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A:
是变频器里面的NINT板上的D7坏了。

网友A:
不好意思,是NAMC板上的D7,不是NINT板

网友B(2007-06-09):
请问楼上,D7那里可以买到?有的话告诉我13968126658重谢!

网友C:
主板肯定有问题了

网友A:
D7买不到,不过我这里有NAMC-11C板,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GUOTUO77@163.com

网友D(2015-05-08):
引用 网友A:
D7买不到,不过我这里有NAMC-11C板,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GUOTUO77@163.com

我要namc板15513589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