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求助:恒压供水系统中压力变送器如何选用

楼主(2006-07-01):
我单位做一个恒压供水工程,需要测水压和探测液位的高低,如何选用压力变送器和液位变送器,选用电压型还是选用电流型。

网友A:
这要看你们想花多少钱来办这件事? 1、经济性办法,单量程压力变送器,1钱块左右,还有卫生型的3千块左右,西门子的Z系列; 2、智能型压力变送器,7-8千,带液晶显示; 3、超声波液位计,7-8千,带液晶显示, 输出信号都标准的4-20mA电流,接到PID控制器上时,这就可以了。 QQ:329360862

网友B:
价格也太贵了吧!配套压力传感器也就300多

网友C:
这种时候选国产知名品牌的压力变送器就足够了
一种:选扩散硅的压变:价格在800-1800左右
看品牌,价格是有差别的,主要是它们的生产工艺
和所用的传感头好坏
二种:选压阻式的压变:价格在400-1000左右
WWW.FTBC.COM.CN

网友D:
进口的在2000左右,也不算太贵,如果工艺要求比较高的话,进口的也划的来
QQ:498948468

网友E:
恒压供水选用扩散硅压力变送器,价格基本上是“ 抵制倭货”所说的,不要选用陶瓷压阻芯体,比较容易被冲坏。液位也选用扩散硅芯体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价格因制造成本方面的原因一般比同厂家的扩散硅压力变送器贵100元左右,液位变送器坏的几率比压力变送器大一些。选择的时候注意选择质量可靠的就行了。一般也用不着智能型带Hart协议的,不过,智能型带Hart协议的压力没有“日月剑”所说的那么贵,一般价格是在1500~5000之间。
如有需要,我可以提供产品,QQ:5823875,Http://www.cdeton.com

网友F:
自用恒压供水系统配置;压力变送器选国产的ADS801型520元/台;系统构成看图。
提供者:宇电自动化 邵工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网友G:
都在虎人

网友H:
选用磁浮子液位计,简单经济,既完成了液位检测,也起到了压力检测,避免人为误判断

网友F:
对于用显示调节仪表来控制,直供式恒压供水时压力就有显示。对于高位水塔供水安装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位式控制水位,也能探测液位的高低。

网友I:
用扩散硅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国产的很多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