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求助:龙门铣床切削力

楼主(2006-07-01):
哪为大侠可以告诉我,龙门铣床的切削力大约是多少,不用具体的,给个范围就行,谢谢

网友A:
查机械手册...
与进刀量有关..

楼主:
我知道计算公式,目前没有具体数据,只是想知道大约是多少,最大是多少,

网友B:
请您把情况说详细写
龙门铣床的切削力与
进刀量
进给速度
刀具
被切削材料
等都有关
简单估计可以用以下方法
看刀杆变形量
直流电机电流
交流电机输入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