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PLCSIM安装问题

楼主(2006-07-01):
请问各位大侠:
   我在安装S7-PLCSIM时候出现了“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可是我restart后还是不行,哪位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2006-08-22):
朋友们:大家好!
   请问S7-PLCSIM软件在那可以下载呢?谢谢!

网友B:
我有哈,csbfsh@163.com

网友C:
参照该贴: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348392

网友D(2009-03-11):
下载到处都是,安装出现同样的问题.“There are data on your computer which be deleted the next time you restart the computer. This may lead to problems if you reinstall the software.Restart windows and then start Setup again.”
可是我restart后还是不行.  -----闷!

网友E(2009-08-20):
对啊,我也是的啊。

装不了PLCSIM

网友E(2010-04-23):
删除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下的“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键值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