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尘环境下物位开关

楼主(2006-07-01):
本人现有一客户要求在罐顶装一物位开关,罐内为水泥原料,有灰尘飞舞。罐顶上有150左右的法兰安装孔,以前用各位测量仪器都均告失败。
   现求有相关接触式物位开关,如有高手指点请发信息至我邮箱:  wangjiehui@tongji-auto.com王先生021-58998739
    如果是新手来推销就请免打扰。

网友A:
你都已经定型了,还讨论啥? Pointek VLS 200 音叉物位开关 机电式音叉开关,适于粉料、颗粒料、散料密度可低至 20g/l,经济适用。

网友B:
推荐用阻旋式的试一试。
就是旋转的遇到东西会给出一个信号,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必须有220的电源加进来,用在粉尘的环境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环境温度太高呀。
200-300度,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检测比较合适。

网友C:
大哥

这样的环境,建议采用阻旋或音叉料位开关

但是,你的现场温度确实有点高
阻旋的 最高可以做到200度;音叉160度左右吧
不过,我遇到的客户,用阻旋的比较多一点
讨论学习!!!

网友D:
老哥呀,改用雷达料位计吧,那玩意用得安逸

网友E:
可以用高温型射频导纳开关(耐压小)。HTJ10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