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接触式物位开关

楼主(2006-07-01):
本人现有一客户要求在罐顶装一物位开关,罐高3米。误差在0.5米之内可以允许。罐内为水泥原料,有灰尘飞舞。罐顶上有150左右的法兰安装孔,以前用各位测量仪器都均告失败。
   现求有相关接触式物位开关,如有高手指点请发信息至我邮箱:  wangjiehui@tongji-auto.com王先生021-58998739
    如果是新手来推销就请免打扰。

网友A(2006-09-10):
水泥原料是粉末吧?rosemount有这方面的电容物位开关,使用上很可靠

网友B:
如果是灰尘过于大的话,并有粘性的话,
物位未必好用,容易造成虚假信号,
请问你的水泥原料有何特性,指粘性\导电\腐蚀性

网友C:
呵呵 用带延时的光电开关  对射式  延时1--10S可调  不过比较贵点 六七百吧 13006665862

网友B:
推荐使用重锤式测量,或者阻旋式物位开关
当然这个价格要比楼上说的贵很多
但是效果不错,,

网友D:
同意摇摆的意见。

网友A:
阻旋式物位开关并不好用,主要是不可靠,经常发生误报警,

网友E:
阻旋
没有你说的那么不顶用
除非你环境中粉尘太大
重锤应该不错

网友A:
我厂阻旋式物位开关安装在斗式提升机的底部,用来检测料位,很不可靠.阻旋式对环境要求很高,经常容易积尘的地方最好别用.

网友F:
电容和音叉

网友G(2006-10-15):
用大音叉效果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