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量采集程序

楼主(2006-07-01):
高手看看这段 采集8路数字量程序,用的74ls165做并串转换,和控制模块的连线是:IO8--165的CP1(时钟),IO3---165的PL(片选),IO10---165的Q7(数据输出端)。
 用示波器测io8的 脉冲只有一个,也就是每个采集周期的IO8的脉冲只有一个。导致165的输出移位只有一个,只能采集一路信号。
#pragma num_alias_table_entries 15
#include <snvt_lev.h>
IO_3 output bit dinput_cs=1;
IO_8 neurowire master select(IO_3) dIn;
mtimer repeating dTimer=1000;
#pragma ignore_notused dinput_cs
//unsigned int numb;
network output SNVT_count nvost[8];
network input config SNVT_count NciID=0;
when(timer_expires(dTimer))
{
    int i;
    unsigned int num[8];
    // numb=0b10000000;
     io_out(dinput_cs,1); //74ls65准备移位
    io_in(dIn,&num,8);
    for (i=0;i<8;i++)
    {
         nvost[i]=num[i];
    }

}

网友A:
软件操作问题不大

应该是硬件接口有问题仔细看看165的手册

网友B:
IO_3 output bit io_3=1;
IO_8 input bitshift numbits(16) io_shiftreg;

io_out(io_3,1);
input_data=io_in(io_shiftreg);
改成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to :buaazy 那样改了,还是不行,采集不到数据。
to:风云_际会 你的意思是神经元芯片和165之间的引脚连接有问题,我看了165的说明,在cp1时钟的每个上升沿,开始移出一位。现测IO8 的信号,一次就一个上升沿,导致只能采集一个输入端口的信号。这样看来,是 IO8不能给165提供的时钟输入。

高手有何建议,是否换成其他IO引脚给165时钟。

网友A:
数据手册里面说的挺明白的。

io_out(dinput_cs,1); //74ls65准备移位
//这个没有任何用处。
 io_in(dIn,&num,8);
//这步的操作里面包括了
io_out(dinput_cs,0);

你用别的io口来做sh/ld的控制引脚;
或者在定义的时候换成别的IO脚(空的)
IO_3 output bit dinput_cs=1;
IO_8 neurowire master select(IO_7) dIn;

IO_3 output bit io_3=1;
IO_8 input bitshift io_shiftreg;

io_out(io_3,1);
input_data=io_in(io_shiftreg,8);

这样做是原理部分没有问题了,
然后就是你具体的板子的问题了 要你自己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