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电机与交流电机怎么划分?

楼主(2006-07-01):
虽然大家认为问题简单,但好象现在变的复杂,请各位朋友交流.谢谢

网友A:
个人认为电源用直流电的是直流电机,电源用交流电的是交流电机.等候大家讨论

网友A:
补充一下,还有一种交直流两用电机

网友B:
直流电机调速是控制电枢电压,分电枢和励磁。
交流电机调速则是控制频率,三组匝数和线径相同的线圈,分别加上三相电源(相差120C0角)。

网友C:
一般直流电机强冷。交流电机自冷。只是指一般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