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6v灯泡接220v需要多大电阻?

楼主(2006-07-02):
请问6v灯泡接220v需要多大电阻?是咋样计算?

网友A:
你首先要知道灯泡的电流,假如是0.1A
R=U/I
=(220-6)/0.1
=2140
P=IIR
=0.1*0.1*2140
=21.4W
取安全系数为2倍,即42.8W
所以一个电流为0.1A,电压为6V的灯泡,接在220V上时需要的电阻为2.14K 42.8W左右。
不确定对不对,仅供参考。

网友B:
需要一个220to6V的变压器,

网友C:
不如接个电容

网友D:
这个问题,前面的计算方法完全正确。只是一般都不这么用,试想
2.14K 42.8W这样的电阻麻烦不(价格、成本、安装空间)???
要么用变压器还可行点。如果是做指示灯用的话,可以换成发光二极管。

网友E:
直接用220的小灯泡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