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3*240+120电缆与3*120+70电缆并联使用截面小的电缆会发热严重吗?

楼主(2006-07-02):
(无正文)

网友A:
我认为不会

网友B:
个人感觉与通过电缆的电流大小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不同截面电缆的并联他们的电流是怎样分配的请分析一下

网友C:
不会的,除非说总的电流超过了两根电缆的承受能力!

网友D:
会的,二根需要一样粗,才能用

网友E:
不会,电流分配与电阻成反比。线细的,电阻大,电流小。

网友F:
同意怪人的说法 线小的流过的电流相对于粗线流过的电流要小

网友G:
同意欧阳飞的说法
我用过,二根需要一样粗,才能用,不然细的发热厉害!!!
--------------------------------------------------------------------------------------------

网友H:
你得计算一下通过两电缆的总电流,再计算出两电缆的各自电阻值,得出通过总电流时两电缆端总压降,就能算出通过各自电缆的电流,再查一下是否超过最小电缆的载负能力。节约光荣 以数据说话

网友I:
我同意怪人的观点,我公司有几台机都是这样用的,没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J:
只要流过的电流不超过这两根电缆的截面积之和,不会有发热的现象.

网友K(2007-06-13):
会的
因为会产生电池厂

网友L:
我认为应该会的,特别的负载波动的场合。

网友M:
会发热的,线粗的会发热

网友N:
我用过,感觉粗的和细的是一样的发热

网友O:
会的吧,电阻不同啊

网友P:
会!!!
并联电缆电阻大小是会影响电流分配,但不是唯一决定电流分配的,电抗/集肤效应都会影响电流分配,两条不同截面电缆并联使用电流分配并不是与各自的截面成正比,截面小的负荷电流/mm2相对截面大的要大,当然,截面大的带的电流比截面小的大,但当截面大的带满时,截面小的已过载.2+1不=3!!!另请没实际使用及详细分析问题的回贴慎重!!

网友Q:
线细的可能会发热
不过没用过

网友R:
按道理应该会!

网友S:
不允许这样使用
要求同截面 同材质 同长度并联

网友T:
两根并联,和一根没有区别(集肤效应影响是有,但工频应该很小吧)
比如说你用截面360(假设有)的一根
我就用虚线把这一根划分成240和120两根,然后认为这不是一根线,而是两根并联,请问我这么认为可以吗?

网友P:
下面引用由电工九段在 2007-6-19 20:17:00 发表的内容:
两根并联,和一根没有区别(集肤效应影响是有,但工频应该很小吧)

比如说你用截面360(假设有)的一根<br…
--------------------------------------------------------------------------------------------
2.5=20A OK 300=2000A??? 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