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领导这是什么编码器

楼主(2006-07-02):
装在伺服电机的尾端,编码器内部没有光栅 是一些线圈  转子跟定子都有一些硅钢片  输出有六根线  这种编码器是如何用的 输出信号是什么样的

网友A:
那不是光电编码器,那是旋变,比光电编码器皮实

楼主:
这种磁编码器可以用光电的来代替吗

网友B:
這應該是歐美的伺服
可以 但驅動器也必須跟這換掉 這樣成本亙高

网友C:
那是旋转变压器,产生sin\cos信号,所以跟方波一样相位也差90度,一般欧美伺服用这东西,对了你这样拆开后怎么再装?不会坏吗

网友D:
我觉的不用只要将光电编码器的信号调制成这种信号的格式,再将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你问问 笨鳥慢飛,他应该可以处理,他有把方波转化成弦波的控制板

网友B:
買一個弦波編碼器不就解決 海德和 FARGO 都有

楼主:
不错,是德国的伺服,两年坏了两台电机,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拆开后发现编码器的转子跟定子的硅钢片有擦痕,但其线圈阻值还是对的,请问笨鸟先飞 弦波编码器的接线跟旋转变压器一样吗,信号电平一样吗

网友B:
有兩種 電流 11 uA 訊號及 電壓 1 Vss  訊號

楼主:
请问笨鸟先飞  这种编码器国内哪家公司有销售,海德问过了,没有生产

网友E:
"这种编码器国内哪家公司有销售,海德问过了,没有生产"
或者你问错了产品,或者你问错了人,海德汉一定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F:
是不是德国伦茨的伺服电机?如果是的话,十有八九是多摩川的旋变,有的买哦,而且可能是现货!

楼主:
是科尔摩根赛德尔的伺服,幸好15BRCX-602-B10A/10  DADE IN ST.KITTS.WI

楼主:
是编码器的型号  那位知道是啥牌子的,哪里有卖

网友G:
我有同感 今天拆了两台类似的电机 编码器没坏可是不知编码器的位置怎么调整 听说有起始位置 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H:
光电编码器,旋转编码器都能支持。。。。哈哈。。。绝对型和增量型。。。同样支持。。。。。强啊,。

网友I(2008-08-22):
那有购买的啊 !

是用于丹纳赫电机上的  型号是:15BRCX-602-B10A/10

网友J:
来联系我吧。旋转变压器。

你的损坏原因,应该是出在安装的同心度不高上,导致摩擦。

http://www.shlauto.com

网友K:
科瑞传感器,顶一把. WWW.CONTRINEX.CN 15806213323

网友L:
对:明电科技 关于这种磁编码器可以用光电的来代替吗 内容的回复:当然可以,请电:0757-88229122

网友M(2008-10-22):
你用的是旋转变压器,是模拟信号器,编码器是数字信号.不要混,想在国内买,不可能,可能的话,至少在千元以上,才能买到,我这是保守估计.

网友M:
你的电机肯定是金线电机或者是AKM电机,我估计是后者,,想找别的换也行,不过,看你的样子,连编码器和旋转变压器都分不出,水平一般,最好找厂家换,如果想换另一种替代器,要在你的驱动装置上改一下,比较麻烦,不一定行,风险比较大,恐怕还会被狂宰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