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步进驱动器易烧的问题

楼主(2006-07-02):
版主及各位前辈:
请教一下,步进电机的驱动器为何容易被烧,其原理是什么?

网友A:
步進不像伺服有過負載保護 當機構安裝有問題 使系統經常楚於失步狀態 也就是過負載 當然就容易燒掉

网友B:
买个好点的驱动吧
最好使用电机的电流是驱动最大电流的80%

网友C:
你用的是直流的驱动器吗/
是不是你的供电电压不稳呀!光耦容易烧坏,另外你用的驱动有没有保护功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