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谁能讲讲风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6-07-02):
我用风压传感器和风压表,风压表输出模拟信号控制变频器以控制送风机的送风大小,来达到风压的平衡,谁能讲讲那个风压传感器的工作原理,我是一知半解,先谢谢了

网友A:
送风机直接吹出来的风压一般比较小,一般在0-5KPa,所以一般都是用的差压变送器来测量风压的大小(一端与空气相通作为参考端通过测量差压的方式来测量表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传感器到仪表就两根线,那传感器的电源和到仪表的信号是怎么传输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