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计数器

楼主(2006-07-02):
请教mcgs软件计数器如何转换成长度速度等单位

网友A:
您好,不是很明确您的意思。
计数器通常用于对指定的事件进行计数,当计数值达到设定值时,构件的条件成立一次,调用一次策略行中的策略功能构件,然后计数器清零,重新开始计数,直到下次到达设定值,再次满足条件,循环往复调用策略功能构件。
您需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呢?

网友B(2006-08-28):
您好,你所说的问题不是很明确,计数器是用来做计数工作的,通俗了说就是咱们平常数数,到达设定的数值就可以触发策略,从而进行工作.

网友C:
要是为了长度等实际参数达到一定数值时执行某项操作的话直接IF THEN就可以了吧~加在一个循环策略里进行判断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