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西门子TP170A时钟问题?

楼主(2006-07-02):
小生愚钝,请高人指点TP170A的软时钟如何做,如果从S7-200中读的话PLC中如何做?大谢!!!!!!!!!!!!!!!!!!!!!!

网友A:
需要报警时显示实时时间的话,需要做时钟同步.
只需要在触摸屏显示时间的话,从PLC读时间变量就行了.
一两句话说不清,参考帮助文件,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