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缆能不能替代低压电缆?

楼主(2006-07-02):
高压电缆和低压电缆直径相同,前者能不能当低压电缆用?

网友A:
能用,但是不理解你的想法。造价太贵!

网友B:
按你说的,就不能使用

网友C:
太粗太硬,过电流哪里也比低压电缆略差
电缆肯定是质量达不到高压电缆的要求才淘汰下来,再不就是tou的

网友D:
大材小用

网友D:
高压电缆3*35和低压电缆4*120一样粗

网友E:
降2级吧,结缘太厚了。

网友F:
下面引用由共创美好在 2006-7-3 12:06:00 发表的内容:
  大材小用
--------------------------------------------------------------------------------------------
同意,但在截面积相等的情况下。

网友G:
     高压电缆的绝缘与低压的不同,高压的厚的多,同样面积的不能带同样的负荷,散热不好,而且高压的只有三线,低压最少也要1+3呀。你看着办吧。

网友H:
我看不行,高压电缆过电流小而低压电缆可以过大电流

网友I:
好多场所是不能通用的,有多方面的原因。

网友J:
应该没什么事吧,我们用两根3*240做低压联络用,还是铜的,不过太费劲,做了两天,现在还没试过.
免费6位QQ号送
http://pet.qq.com.vcdvcd.com/qq/vip2.htm?QQ=628585

网友K:
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只问能不能用的话,肯定能用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