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OMRONC200HG与程序软件通信错误怎麽办

楼主(2006-07-03):
我在用OMRON编程软件与PIC通信时,出现通信错误,请大虾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A:
1、看一下编程电缆是不是正常。
2、你用的编程软件是不是和电脑的操作系统不兼容(在98下使用的编程软件有可能在XP下用不了)
3、测试你的电脑的串口是不是好的,串口的参数设置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