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

楼主(2006-07-03):
PLC正常运行,当变频器投入运行后,WINCC画面受干扰不正常显示...有时PLC还停机.
我认为是干扰的原因,我对干扰进行了处理.接地,通信线分开(但还是在同时电缆沟),变频器的专用控制计算机通信线还穿了铁管接地.   这种现象最初得到了解决,但近期停机过一段时间,气温也上升,这种情况又再次出现. 是不是接地电阻增大了(没测).wincc画面是PLC profibus过来的数据.其中还是几台直流调速器,变频器主要用作飞剪电机控制.

这怎么才能彻底解决呢?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选屏蔽电缆,并单端接地,尽量与控制线分线槽走线,profibus屏蔽单端接地,直流调速器建议单走线。
另外如果现场接地电阻过大难以控制可以使接地线悬空。
以上是针对线路干扰的措施,现场主要是判断干扰源,然后再想相应对策

楼主: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B:
用什么方法解决的

网友C:
检查一下你的接地电阻吧,有可能是你的接地电阻作的不太可靠。由于空气干燥,接地电阻上升!

楼主(2009-05-23):
接地电阻等很得要,但我这里不是这个的问题,是CP5611 卡存在质量问题。。。换一张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