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H48与富士变频器G11通讯

楼主(2006-07-03):
现我用台达EH48点的PLC控制富士的变频器启动,停止,复位,给定频率,
变频器支持MODBUSE RTU通讯模式,但是根据数据格式写了,就是通不上,做了一天了,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可以用PC和串口调试软件先连上变频器,完成变频部分的参数确认,然后再用PLC程序来驱动变频,以区别是变频参数设置的问题还是PLC程序问题

楼主:
通讯上了,也可以给变频器命令,也准确,但是PLC却读不出变频器的参数,不知道怎么回事?
用电脑读就正确

网友B(2007-10-25):
LG的K7M-DR14UE可编程控制器,通讯模块是G7F-ADHA,变频器是富士FUR-E11 ,他们之间如何通讯?请各位老师付多多赐教!

网友C:
不是《嵌入式系统论坛》的内容,转走。

网友D:
读不出来,按MODBUS的协议,是会返回一个应答,(通信正常)很可能是地址不是按MODBUS的要求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