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服务器客户机问题

楼主(2006-07-03):
一台电脑上安装RSVIEW 5K TAG软件,建立了与SLC500通讯,通过OPC建立了与两台S7-200通讯。另想加一台电脑做客户机使用,两PC普通网卡通过HUB连接。请问客户机怎么实现??也安装RSVIEW软件?还需要RSLINK或者远程RAD软件吗??

楼主:
remote active display软件好象有服务器客户机版的,是要装这个吗

网友A(2006-09-21):
使用rsview se软件,就是服务器和clent的

网友B(2006-11-30):
在第一台电脑上装RDA服务器和客户端,并且要KEY,在第台电脑上只装客户端不要KEY.

网友C:
还需要RSLINK或者远程RAD软件才可以的

楼主(2007-01-18):
服务器我装了RAD SERVER版,客户安装CLIENT版,只在服务器上装授权,项目已经验收。但今天有个问题,原来服务器是2000 SERVER系统,今天硬盘坏了,我换成2003 SERVER,客户机没能成功,提示“不能复制客户授权,连接服务器失败”,估计是2003SERVER安全性能高多了,哪边需要开放,我明天再试,不知各位有否建议??

楼主:
结果:均需授权,但2003 SERVER系统不能用.只有又换成2000 SERVER,OK

网友D(2007-03-18):
你的应该是RSVIEW32的系统,那就应该安装RSVIEW32的运行版,SE是应该是按画面的数量来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