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选型

楼主(2006-07-03):
用于桥式起重机上的ABB ACS800变频器,在提升,大小车走行上选择变频器,如何选择,在重载应用上同电机等级选择可以吗?

网友A:
大小车机构可以选轻载应用,容量最好大一级。提升机构选重载应用加提升软件用DTC控制。欢迎登陆http://www.tsbpqz.cn指导交流。

网友B:
注意全部都要加制动崭波器和制动电阻。

网友C:
提升ABB ACS800-04可以。不用提升软件也可以。我刚刚改完。

网友C:
8888caxa@163.com

网友D:
提升机构建议加ACC提升软件,大小车行走机构就不用了,有关ABB的技术或售后服务请拨打13352837706

网友A:
顶啊,没新问题了吗?太冷场了。

网友E(2007-06-21):
和西门子PLC的通讯方便吗?

网友F(2008-08-14):
什么原因容易使制动斩波器烧损

网友F:
ABB 800加制动斩波器和制动电阻与不用制动斩波器和电阻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