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桥式起重机上的选型

楼主(2006-07-03):
用于桥式起重机上的ABB ACS800变频器,在提升,大小车走行上选择变频器,如何选择,在重载应用上同电机等级选择可以吗?

网友A:
我用ABB的做过桥式起重机的变频改造,提升机构要加装提升机软件,大小车选用普通型号的。另外,ABB的制动单元和编码器反馈卡都是内置的,在定货时要讲清楚的。如果用变频专用电机,变频器最好比电机大一个等级,如果用普通电机,最好大两个等级还要加装正玄波滤波器。如果是绕线转子电动机,要记得将转子滑环线短接。

网友B:
提升软件不必须
编码器是可选件可后买 也不是必须的
制动斩波器可内置也可选外置 内置的价格便宜需要订货说明个人感觉不是很皮实 外置的相对来说价格高一些 不好安装 但是维护方便一些

网友C:
这要看是用在大小车不是提升设备上的,主钩最好大两个档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好!我刚刚改的,提升软件有最好,不用也可以。

网友E(2006-08-03):
主钩选型通常重载再大一档
行走重载就行

网友F(2007-02-13):
ACS800-01/04就足够了

网友G(2007-05-16):
有着放面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