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PLC能否与变频器同时接RS485和控制端子?

楼主(2006-07-03):
三菱PLC能否与变频器同时接RS485和控制端子?
我是想,PLC与变频器通过RS485连接,就完全可以控制电机的运行,停止。但是如果出现通信失败,那么怎么去控制电机?也就是说,在出现意外情况下,电机是否失去控制?所以我准备用RS485作为自动运行方式。辅助以控制端子进行手动运行,来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通过PLC控制继电器线圈来控制控制端子的打开与闭合)。
但是这又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RS485通信与控制端子控制方式,在变频器中的设置是不一样的。请问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网友A:
不可以,既然变频器的设置了由通讯控制,一般就不能由外部端子控制,要看变频器是否支持同时既由外部端子控制,又由通讯控制了

网友B:
你的PLC做了通讯程序吗》?

楼主:
由于我在这个方面看到的资料,都没有明确说明不能同时用或能同时用!
再加上RS485通信程序较为复杂(实际上)。如果出现意外情况,电机可能出现失控。所以我想能否再一个手动控制。就是利用控制端子进行控制电机的正转与反转。
Lesing.du说的对,使用了RS485,就意味着本变频器的控制权交给了上位机。再使用控制端子进行控制(暂且叫本地控制吧),就会出现控制权问题。
另外,如果该变频器支持双方共同控制就好了,但是一直缺少这方面的资料。
当然,做RS485通信,当然要写通讯程序了。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没做过这样的

网友D:
如果是A500系列变频器,把79号参数设为8,184号参数设为16(对应的是变频器AU端子),AU端子和变频器SD端子接通时变频器为端子控制状态,断开时变频器为PU控制模式(485控制),AU和SD端子间加一继电器用PLC控制此继电器即可实现端子模式和485模式的切换。
A700系列和A500系列大同小异。

网友D:
用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时,选用FX3U PLC要简单得多,有专门的指令。

楼主:
琴剑飘零,说的好!我现在在做这方面的课题,主要是理论层面的。但我还是希望有一天真的能行。我会继续把这一讨论进行下去的,谢谢你!

网友E:
如果是为了防止通讯失败,也许可以用通通信控制速度,用端子控制启停。LG的IG5就能实现。要按你的要求就麻烦了,没见过。

网友D:
用通通信控制速度,用端子控制启停三菱变频器也可以做,只要修改参数79就可以了。

网友F(2006-12-28):
在变频器的参数里有这样的:当通信失败怎样处理,是自由减速停止还是按哪些参数设定的停止(每种变频器不一样)

网友G:
在有些变频器里面,例如艾默生,在运行过程中,也可以通过修改运行命令通道选择这个功能码(通讯方式)或是使用外部端子,来改变运行命令通道

网友H:
我做过类似的程序控制六台电机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方案可行
启动-正反转-最好用单子控制 RS485也可但抗干扰不好.

网友I:
有谁 做过FX1S与A500通讯程序,可以共享学习吗?谢谢

网友J:
都是老手啊,谁有资料参考一下!

网友K:
可以的,你用开关来控制PLC,由PLC你预先写好的程序来改写变频器的参数,不 过你通过PLC来修改过变频器的参数后,就要手动来复位变频器了,这样的话,也就是说你只有在出故障的时候,按下PLC上面的按钮来停止变频器工作了.

网友L:
TO;琴剑飘零 不行啊!我做了实验,变频器停止时且X16断开(485模)式,这时可以写频率并启停变频器.当变频器再次停止时写一次频率再把X16接通(外部模式),这时再用外部端控制变频器启动,可变频器并不按照写进去的频率运行,而是按照频率设定器设定的频率或者段速频率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