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光洋公司技术人员都无法回答是的一个光洋触摸屏问题

楼主(2006-07-03):
连光洋公司技术人员都无法回答是的一个光洋触摸屏问题
    我公司有无锡光洋的GC-53触摸屏36只,分别安装在2个设备厂家的两种设备

上。一次由于突然停电后再上电后1只触摸屏出现通讯故障。本想通过其他没有故

障的触摸屏把程序上传到电脑后再下载到有故障的触摸屏上,可安装说明书的2种方法(按屏幕左上脚再通电、同时按屏幕的左上脚和右下脚)始终无法进入系统模式画面。在另一个厂家的20台机器均可进入系统模式画面。考虑可能是设备厂家设置上的问题。可翻遍说明书也没有相关设置的介绍
    后来请教光洋公司办事处的技术人员,说可能是电路板上设置开关的问题,动动开关就可以。由于没有介绍到底如何设置,就在光洋公司网站论坛先后发了一个相关的帖子,可1个礼拜过去网站管理员一句话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得动手试试。可一试不当紧,连原程序也没有了,通电白屏一个。
    哪位朋友知道如何做?帮帮忙,这里先谢谢了。程序丟了不要紧,还可以重新再做一个,只有能够重新输程序。

网友A:
你可以拿到我公司维修!!

楼主:
什么公司?怎么联系?

楼主:
酸了,直接找设备厂家处理

网友(2007-07-14):
在什么情况下断的电啊,是在下栽程序的时候?
估计是程序丢了,

不是简单的
通过其他没有故
障的触摸屏把程序上传到电脑后再下载到有故障的触摸屏上,
要刷程序进去的,

在那边估计没人能修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