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MRON PLC高手进来帮帮我!!

楼主(2006-07-03):
帮帮忙,用OMRON PLC设计: 题目:有一物料传送系统,能够将传送带送过来的物料提升到一定的高度,并自动翻斗卸料。爬斗由电动机M1拖动,将物料提升到上限时,由行程开关SQ1控制自动翻斗卸料时间,随后反向下降,到达下限SQ2位置停留20秒。料斗下落到SQ2位置时,同时起动由电动机M2拖动的皮带运输机,向料斗加料,加料工作在20秒内完成。20秒后皮带运输机自动停止工作,料斗又自动上升,如此不断地循环。 提示:爬斗送料的电气控制要求 1,设置单动/自动选择开关,可以使该装置实现单动调试或自动循环工作。 2,当选择开关转到单动位置时,爬斗可单独升,降,皮带机可单独运行。 3,自动循环工作时,爬斗应从原位(SQ2)处开始,按照皮带运输机起动,工作20秒后爬斗上升,SQ1动作,自动翻斗动作10秒,爬斗下降,SQ2动作,皮带运输机起动......顺序连续工作。按下停止按钮时,料斗产即停止。 4,操作面板上需设有PLC运行指示灯,料斗升降指示灯和皮带运输机运行指示灯。 5,要有必要的电气保护和互锁。 内容:1.电气原理图 2.面板控制图 3.设计梯形图 QQ369608030,由于赶时间请大家多给点意见!

网友A:
写的这么清楚,自己都设计出来了.

网友B:
你的中文解释就是程序,你自己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有问题可以发邮件给我hussarrr@sina.com

网友C:
是课程设计说明吧

网友D:
是课程设计,选修课,平常没怎么听,时间紧迫,火速求援!!!

网友E:
原理图自己应该可以画出来,自己把原理图画出来再找大家帮忙吧!编程都好说,原理图可是最基本的东西了!

网友F:
估计得花12个小时

网友G:
不知道你有没有搞好?

网友G:
我随便编了个,用早期的OMRON PLC,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意思,我暂时没有考虑料斗在半路而打自动的情况(可以用手动降下来后再自动),你如果一定要我给你加进去,如果还有什么别的控制要求,那你说出来。 电路图应该很容易画的,如果你不怎么会,那你说一下,我给你画出来。

网友D:
请根据山个面的梯形图,帮我画出电气原理图(即I/O分配表和I/O配线图)
谢谢楼上的蒙毅!

网友A:
不误人子弟呀.

网友H:
请用“沉默”来抗议吧!!!

网友F:
难怪现在出来的大学生什么都不会干呢,原来是有这样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呀,干脆你就帮他把设计搞完算了

网友I:
各位这么"帮"他,以后自己怎么做工程呀.

网友G:
各位不好意思了,我开始没有仔细看这个题目是干什么用的,以后不这样了。。。

网友J:
  蒙毅老师没有错啊,他是真正的诲人不倦。虽然楼主有可能是为了完成课程设计,但他也不可能直接拿蒙老师的图纸交上去吧,最起码他要把原理图看懂吧,这样不也是帮助他长进了吗。蒙老师就这样帮助过我的,我受益匪浅。我很感激他,我觉得他比那些只说风凉话不帮助人的人强太多太多了。

网友J:
蒙毅是真正的诲人不倦啊。虽然楼主是做课程设计,最起码他要把蒙毅的梯形图看懂吧。蒙老师就指导过我,我觉得受益非浅,我觉得他比那些只说风凉话不帮助人的人强太多了。

网友K:
如此简单的控制都没必要用PLC了,用继电器控制的造价可能要低一点了。如果是自己的课程设计,你就自己试一下了,我感觉不会做不到吧。

网友L:
请问蒙毅:你的电气图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网友G:
何俊:谢谢你支持我,不过你叫我“蒙毅老师”真的太太太不好意思了,在这里高手太多了,愧不能也不敢当老师啊,以前读书的时候我最怕老师了,呵呵,希望和大家做个朋友。

power007: 我用的是windows自带的“画图”软件。
开始\程序\附件\画图。

网友M:
谁知道西门子的模拟量是怎么编,例如:输入一个4-20mA的电流,我输出两路4-20mA电流,这怎么搞,多指教,

网友N:
各位,我想请问一下CQM1软元件,错误代码的介绍,用的是CPU43 !!不知道这样问对不对其实就是要象这样子的,~~这是FX1S的

第一节 FX1S的软元件地址号、错误代码介绍
一、FX1s可编程控制器一般软元件的种类和编号如下所示,因为和其他FX系列可编程控制器的内容不同,请注意区别:
FX1s-10M FX1s-14M FX1s-20M FX1s-30M
输入继电器X X000~X0056点 X000~X0078点 X000~X01312点 X000~X01716点
输出继电器Y Y000~Y0034点 Y000~Y0056点 Y000~Y0078点 Y000~Y01514点

辅助继电器M M0~M383384点一般用 【M384~M511】128点保持用 M8000~M8255256点 ※1特殊用
状态S S0~S127128点保持用 【S0~S127】128点保持用
初始化用S0~S9原点回归用S10~S127
定时器T T0~T3132点  100ms T32~T6231点 10msM8028置ON 【T63】1点1ms累计 内置电位器2点VR1:D8030VR2:D8031

计数器C 16位增量记数 32位高速可逆计数器  最大6点
C0~C1516点一般用 [C16~C31]16点保持用 [C235~C245]单相单输入 [C246~C250]单相双输入 [C251~C255]双相输入

数据寄存器D,V,Z D0~D127128点一般用 [D128~D255]保持用 [D1000~D2499]1500点文件专用文件用参数设定,可设定为文件寄存器 D8000~D82455256点 ※1特殊用 V0~V7Z0~Z716点变址用
嵌套指针 N0~N78点主控用 P0~P6364点跳转指令、子程序用跳转地址指针 100※~105※6点输入中断用指针
常数 K 16位 -32768~32767 32位 -2147483648~2147483647

网友A:
楼上的找OMRON的手册看看.
西门子的模拟量输入对应0-32000(4-20mA)

网友N:
米兰兄,我找过了找不到啊,现在又找不到CQM1的操作手册,只有CQM1H的操作手册.谁能告诉一下我啊!~!~!~!~
非常感谢!~!~!~!!~!~!~

网友O:
哎,让我说什么好呢?至少你也得画个半路子出来吧,
不懂的时候再说

这样蒙兄都给你搞定了,不知道对你是害还是帮助

流浪的东东:http://margesean.gkbk.com

网友P:
LD 启动条件
OUT TR0
AND=S(302) Step &10
OUT TR1
AND SQ2
AND KM_M2
TIMX(550) 0102 &200
LD TR1
AND T0102
MOV(021) &20 Step
LD TR0
AND=S(302) Step &20
OUT 上升
AND SQ1
MOV(021) &30 Step
LD TR0
AND=S(302) Step &30
TIMX(550) 0101 &150
AND T0101
MOV(021) &40 Step
LD TR0
AND=S(302) Step &40
OUT 下降
AND SQ2
MOV(021) &10 Step

网友Q:
楼主真他MA的是个垃圾废物.
什么都要别人帮你做,那你自己做什么啊?
是不是以后洞房也要别人帮你"做"??

网友R(2006-08-24):
下面引用由12345+67在 2006-7-20 11:20:00 发表的内容:
  哎,让我说什么好呢?至少你也得画个半路子出来吧,
不懂的时候再说

这样蒙兄都给你搞定了,不知对你是害还是帮助…

  是帮助还是有害,就看LZ怎么用了,是直接拿来主义还是研究吸收,再自己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