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解答编程学习中的问题

楼主(2006-07-03):
我在学S7-200时,遇到几个实例中电机的停止按钮实际电路中用常闭,而在编程中用的却是常开,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编写程序?请各位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逻辑反一下就是了,没什么的

网友B:
不要老依照电气图编写,这样当然容易搞糊涂了

网友C:
可以定义开点有效或是闭点有效。

网友D:
用反逻辑指令就好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我是个菜鸟,你们说的我还是不太明白,能给我说得详细一点吗?再次谢谢了!

网友E:
外接停止按钮是常闭点,接入PLC的输入后在正常情况下是“1”状态,因此程序中要用开点才能保证正常情况下电机可接通。

网友F:
你说停止按钮在编程中用的是常开,是指梯形图中的停止符号还是指PLC外面的停止符号.如果是指梯形图中的,那外面的按钮必须接为常闭点.你也可以把梯形图中的常开改为常闭.但必须把外面的按钮接为常开点.

网友G:
PLC程序中的常开,是指PLC对应的输入指示灯不亮的情况下,所有用到此输入常开的程序处不接通(0状态)。如果外部用常闭按钮,在不按下此按钮的情况下,对应的输入指示灯是亮的,程序中用到此输入的常开处都是接通的(1状态)。
停止按钮用常闭,有个好处,如果线断了或接触不良时,不能启动电机。防止启动电机了,按停止按钮却停不了电机。
我也是一只小小鸟,有空都沟通。

楼主:
先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为我解答这个问题.可能我还没有把问题说清楚,我再说下:PLC外围的电路中停止按钮一般都用的是常闭点,而在梯形图程序中的停止按钮输入却用的是常开,为什么要用常 开点呢?如果和外部一样也用常闭点编写程序行不行呢?
  是不是真象 御风而行说的那样:外接停止按钮是常闭点,接入PLC的输入后在正常情况下是“1”状态,因此程序中要用开点才能保证正常情况下电机可接通。
  因为我是自己看书自学,没人教,遇到问题也没有人可问的.所以我在这里很感谢各位高手和热心朋友对我的帮助.

网友C:
跟御风而行说得差不多,PLC内部是高电平有效,始终接外界按钮的常闭点,那么PLC始终都会有停止信号输出,所以要用常开点。OK

网友H:
我来谈谈我的理解:我认为不应该将梯形图-||-理解为常开触点,-|/|-理解为常闭触点;-|/|-应该理解为是:对指定点的状态取反。PLC并不知道输入触点是常开还是常闭,它只知道在采样时刻触点的状态是“1”还是“0”。

网友I:
对于所有的PLC都有这样编程的吗?还是对个别品牌是这样?
有收获!

网友J:
通俗地讲,把输入看成是驱动一个继电器,,继电器得电后常开触点闭合。所以外部用闭点,程序内部用开点;反之外部用开点,程序内部用闭点。我所接触的PLC都这样。

网友K:
 "刘景亮:"网友解释得好!

网友L:
在PLC里长开接点代表逻辑1,常闭接点代表逻辑0,逻辑1表示外部有输入,逻辑0代表外部无输入,一般来说,编程软件的指令帮助中都有详尽的描述。

楼主:
Network 1
LD     SM0.1
R      M1.0, 4

Network 2
LD     I0.0
S      M1.0, 1
R      M1.1, 3

Network 3
LD     I0.1
S      M1.1, 1
Network 4
LD     I0.2
S      M1.2, 1
Network 5
LD     I0.3
S      M1.3, 1

Network 6
LD     M1.0
S      Q0.0, 1

Network 7
LD     M1.1
O      M1.2
O      M1.3
R      Q0.0, 1

Network 8
LD     Q0.0
TON    T101, +50

Network 9
LD     T101
S      Q0.1, 1

Network 10
LD     M1.1
TON    T103, +30

Network 11
LD     T103
O      M1.2
O      M1.3
R      Q0.1, 1

Network 12
LD     Q0.1
TON    T102, +40

Network 13
LD     T102
S      Q0.2, 1

Network 14
LD     M1.1
AN     Q0.1
TON    T104, +50

Network 15
LD     M1.2
TON    T105, +30

Network 16
LD     T104
O      T105
O      M1.3
R      Q0.2, 1
请大家帮我看下上面这段程序,这是我在200教程中看到的一个实例.如果按上面讨论停止按钮用常开点的话,那上面那段程序好象就有点问题.

楼主:
这是个三级传动的程序.
要求:
1.1号启动5S后2号启动,4S后3号启动
2.1号停车3S后2号停车,2号停车2S后3号停车
3.2号停车后1号立即停车,5S后3号停车
4.3号停车后,1号和2号立即停车

1号启动按钮:I0.0    1号工作:Q0.0
1号停止按钮:I0.1    2号工作:Q0.1
2号停止按钮:I0.2    3号工作:Q0.2
3号停止按钮:I0.3

楼主:
如果按开始讨论的上电后程序里停止按钮的点是处于1位,也就是说上面的网络3,4,5中的停止按钮I0.1,I0.2,I0.3都是闭合的.那这样的话网络7中Q0.0不是就一直处在复位状态,而不能启动了吗?那这段程序不就不对了吗.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我呀.

网友E:
从程序看是采用set/reset的形式控制输出的,而不是传统逻辑控制启动自锁的形式,因此所谓的外接停止按钮都应该是常开点,别拘泥于控制方式,实现结果最重要

网友M:
这要了解PLC的内部构造,你仔细看书,在一般的教科书及培训教材中都提到过.

楼主:
御风而行:你是说外接的停止按钮是常开点?我干这一行也有三年了,好象还没遇到过这样的电路呀.还有你说的set/reset控制形式是怎样的,你能说得更详一点吗?
另外这段程序后面两个计时器我觉得T104应设为30,T105应设为50才能满足要求呀,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

楼主:
我就是在书上没看到才来这问问大家的呀,呵呵....

网友E:
好容易看完了整个程序,你说的差不多,定时器赋值可能跟要求有点不符,如果是教程还是可以说明作者的编程思路,有情可原,你按着时序逐条分析就是了。

网友N:
这应该看怎么定义。

楼主:
谢谢御风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