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1S-30MR-001电源灯不亮

楼主(2006-07-03):
求助:三菱F1S-30MR-001电源灯不亮,面板上全无反应,电源板的保险丝未断,请问大约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已经是第四个PLC出同样的毛病!

网友A:
可不可以将此plc卖给我一台.我帮你找出故障点.并分析原因.
苏胜奎 12772687273
sushengkui@126.com

网友B:
看一下你电源啊
是DC24V还是AC220V

网友C(2007-02-12):
外部24V短路也可导致电源不亮,检查你的外部接线看看。另外一个就是电源板上的开关管

网友D:
接线有原因,也可能是主板烧坏了。。
建议找专业人员鉴定。
如果有需要可联系我们
13659865053 027-86571600
曾宏方

网友E(2007-03-14):
最简单的方法是外加24V开关电源,内部线路略作更改。我试过几台了,一点事也没有。何必花心思去修专用的电源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