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6-07-03):
当我已经下载了OB1到PLC中时,我再在Blocks中建立另一个块OB2,编写程序后,再将OB2下载入PLC十,弹出"不能复制OB2"的对话框,且其错误原因解释为:OB2的优先级不存在.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望各位高手指点!
见下图:
<!--图片标记1-->
<!--图片标记2-->

网友A:
原因在于所有的OB的调用全部隶属于操作系统,即PLC的操作系统,用户是没有权利去调用自己定义的OB的,所以,你是不能建立OB的,而只能使用西门子提供的OB。

楼主:
TO yuanle :
那软件为什么又要提供用户自行建立OB的功能呢.不是多此一举吗?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我啊???

网友B:
yuanle说得很对,系统自建OB功能是让你创建系统特殊组织块,如OB35/OB82...等等

网友C:
看了几遍  才明白。OB块是固定的吗? 不是 我们任意创造。
也就是说,OB多少,是固定的。我们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编程,而不能自己创造个OB来

楼主:
楼上的兄弟门,
我创建OB35时,却不是特殊组织块,而是和OB1一样的的编程组织块啊,这是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