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关于-----富士变频器

楼主(2006-07-03):
我们用的是  FVR008G7S—4EX 变频器
最近出了点故障,没有输出
请教各位大虾,谁有 这种型号的说明书
先谢谢了
liu1984bing@eyou.com

网友A:
这种机器最少应该十年以上了,最好不要再用了,维修价值也不高。

网友B:
G7S的说明书我们有,WWW.BJCLAN.COM

网友C:
 G7S的说明书请登陆,www.wxw120.com查找下载。

网友D:
自助资料里有的,我是就是那里下的

网友E:
自助资料库也是我做的http://www.bjcl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