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浮顶罐液位测量的问题?

楼主(2006-07-03):
油库罐区内浮顶罐的液位测量用什么液位计较好?
谢谢!

网友A:
超声波液位计
声波方式较安全:
可详见:
http://www.fbtc.com.cn/bbs/showthread.asp?threadid=1260

网友B:
关于油库罐区内浮顶罐的液位测量,目前最合适的应该说是钢带液位计。
特别是汽油的浮顶罐,采用过超声波、雷达、磁致伸缩等等,但由于工况复杂,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
5年前,有个清华60年代初毕业的工程师研制了一个产品(申请了专利),叫做多段电容式液位计,
从原理和现场实验的情况看,这种液位计比较适合于测量浮顶罐的液位。但是,当时还没有形成正式的产品,
而且当时对电容体保护套的密封问题没有解决好,特别是对高度在10m以上的罐,油渗透到电容体上的情况更为严重,导致测量不准。仪表安装调试好以后,当天检测,仪表显示的数据和油尺检出的数据是一致的,但第二天再检测,相差就比较大了。
如果能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这是个很不错的液位计,也可测界面。
非常可惜的是:听说这位老高工已经逝世了。

网友C:
感谢楼上的朋友给大家的解说

钢带液位计我没有使用过,所以不发表评论。

但是雷达液位计 在浮顶罐的测量 成功案例比较多。这里面在选择型上有针对性的 另外安装上也要科学!

网友D:
说的不错啊

这样用磁致伸缩的挺多的

当然要看具体工况

网友E:
选用西安华舜生产的智能型外置式超声波液位计,它是目前油库罐区内浮顶罐的液位最好的测量工具,不受浮顶和罐顶气体浓度和罐内各种工况的影响。

这种液位计是目前所有液位计中安装最方便的,直接将超声波探头贴在罐外壁就可以,不用做任何机械加工。
杨海  029-88193027  www.hshme.com

网友F(2007-02-03):
内浮顶储罐的结构是怎么样的?

网友G(2008-11-07):
南方雷区还是光纤液位计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