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进相器

楼主(2006-07-03):
进相器和变频器都可以提高功率因数,起节能作用.那么,用变频器控制接有进相器的绕线交流电机(低负载率时)能否节能呢?

网友A:
各自节能的方式不一样,能不能节能还要看你的负载及工况

网友B:
回答这个问题时首先搞懂它们作用于电机的原理.
进相器可以把电动机变为"伪同步"或称"亚同步"状态.相当于一台同步电动机.当然不是在同步转速下运行,但有点类似.同步电动机的功率因数比较接近于1,所以比异步电动机节电.电动机由异步电动机变为了同步状态,转速不变,可以看到电动机的电流降低了,因为电流的无功分量减少了.
变频器的原理大家都较熟了,次出不在赘述.
当变频器带进相器时,变频器是否要调速.不调速时通过降低电压来节电.结论是在低负载时可以节电,因此时就是变频器带同步电动机,但此时变频器和进相器能否正常工作不知道.理论分析带替不了实践.你做一下吧?不要忘了把结果传上来.

网友C(2011-02-24):
这个不懂,哈
出售进相器主板,驱动板, 主板有改进的,带定时功能,
王工138038735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