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指令求解释

楼主(2006-07-03):
8051中的ACALL怎么使用,在调用子程序的时候要注意堆栈,为什么呢?

网友A:
如果主任叫你,你就把手头的活停下来。先把你现在干活的图纸、工具收拾好,再拿上谈话要用的资料。图纸放在口袋(堆栈)里,资料拿在手里。 回来以后,资料装到口袋里,图纸拿到手里接着干活。 因为忘性比较好,或者主任要看你的图纸,所以搁在哪个口袋要记住。 ‘ACALL’是短调用,这里的‘短’是指调用的子程序在 +/-128 字节地址以内;相应的是长调用‘LCALL’,可在 64K 范围内。调用子程序前要‘保护’好现在的数据,记得在什么地方,以供返回后使用或者给子程序中传递参数使用。 使用 PLM 、C 等高级语言时,调用的地址和压栈、弹出等操作是由编译程序自动完成的。

网友B:
周公的比方很形象,要注意堆栈的原因之一是因为51的堆栈是在片内RAM中,复位后堆栈指针指向07H,堆栈向上增长,如果不加控制,就有可能覆盖到数据区,造成数据出错或者调用程序返回出错,所以要加以注意。

网友C:
周公正解!

网友D:
小弟看了之后 发现又知道了好多!谢谢!

网友E:
周公热心人呀!

网友F:
ACALL’是短调用,这里的‘短’是指调用的子程序在 +/-128 字节地址以内;相应的是长调用‘LCALL’,可在 64K 范围内,买本书学一下吧

网友G:
周公的比喻用得不错,解释不错

网友H(2006-08-09):
周公,不愧为周公啊!不但会解梦,就连科学知识解的也是那么的精湛。周公前辈我们学习的楷模!

网友I(2007-01-12):
周公热心人呀!
学习学习

网友J:
感觉一般用lc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