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X1S控制两轴步进

楼主(2006-07-03):
请问各位大佬:FX1S的PLC,能同时控制两台分别独立的步进吗?大概的要求就是:两台步进的速度能分别独立调整,脉冲数能分别独立调整.所有参数在文本上实现.

网友A:
能,永宏的也能.
http://www.lsllhd.ik8.com/

楼主:
谢谢流客:
但FX1S的脉冲只能使用一次啊.能告诉我是怎么实现吗?

楼主:
谢谢流客:
但FX1S的脉冲指令PLSY只能使用一次啊.能告诉我是怎么实现吗?

网友:
如果做定位控制就用定位指令,没有什么一次的限制。只是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条定位指令执行

楼主:
请问micke(深圳):
我是两轴定位控制.只要求:
1.频率可调(调速).
2.脉冲数可调(定位).
3.要求两轴之间不爱影响.

楼主:
请问micke(深圳):
我是两轴定位控制.只要求:
1.频率可调(调速).
2.脉冲数可调(定位).
3.要求两轴之间不爱影响.
用1S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B:
可以,但要另外两个点作为方向来控制步进

网友C:
FX1S可以同时输出两轴,比如用Y0(脉冲)、Y2(方向,可任意指定)控制第一轴;Y1(脉冲)、Y3(方向,可任意指定)控制第二轴就可以了。可以使用DRVI、DRVA等定位指令,非常容易实现。只是不能实现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的功能。

楼主:
谢谢micke(深圳):
我在资料上怎么查不到DRVI、DRVA等定位指令,不知道如何应用,能告诉我在什么位置吗

网友D:
用FX1S很好的我可以帮你写出这程序不要任何条件。有没有邮箱我的电话号码是13648772779

网友:
编程手册上应用指令中的定位部分,你自己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
谢谢学狼:
我的邮箱:hnberevay@126.com

网友E:
各位好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我们公司是做YAMAHA机械手的。相关的资料也有,就看你们需要什么样的了。
我的联系方式:邮箱pengwenguang368@163.com
电话021-58792238

网友F:
永宏的PLC可以用来控制四个伺服定位的,发出来的脉冲有920KHZ/S;120KHZ/S;5--10KHZ/S,多机通信可以达6轴(自已做过),理论上可以更多的,有机会互相沟通学习学习。QQ:450617666

网友F:
永宏的定位程序很好做的,只要一条高级指令就行了,方向、速度、行程及运动路线在程序表格规划一下就行了。fatek@126.com

楼主:
TO fatek00:
可永宏的PLC我一点也不了解?

网友G(2006-09-09):
是可以的,三菱的PLC.如FX1N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在同一时间只能输出一个通道,不过,要看你的要求了,我开发的点焊机是两台步进电机我用了两个通道,搞定了.

网友H:
micke 的建议不错!

网友I:
用FX-1N的也可以做,我就刚做过,FX-1N带2个J3S伺服

网友J(2006-11-10):
FX1S、1N的脉冲指令PLSY可以在程序的多个地方多次使用
不过要注意双线圈输出的问题
FX2N就不行了,只能使用在一个地方使用一次。

网友F:
楼主可以加我的QQ:450617666.永宏PLC可以控制四台步进正反转(方向+脉冲)8个点..
FATEK-FBS永宏PLC功能之强大,特别在伺服定位优势突出,大致功能介绍如下:
技术咨询服务(提供软件及解决软件编程咨询):QQ:450617666
具有的机型有经济型主机MA、高功能主机MC分别有(10点、14点、20点、24点、32点、40点、60点)、NC定位型主机MN具有(20点、32点、44点)且各对应模块齐全。
技术服务联系QQ:450617666
◆ PLC主机功能规格&特殊模组
¤ CPU超大20KB记忆容量,运转中可修改程序;4组32位元硬体高速计数器,8种模式,频率高达920KHz
¤ 4组32位元软体高速计数器,3种模式,频率达10KHz;单主机即可带8个编码器
¤ 5组0.1mS精密高速计时器、单机最多16点高速中断输入、36点捕捉式输入
¤ 单机最多4点高速脉波宽度调变(HSPWM)输出,最高频率达184KHz,具1/100或1/1000解析度
¤ 单机最大32点温度量测与PID控制,支持各类型热电偶及热电阻感温器作温度测量
¤ 平均执行时间0.33µS/顺序指令,数位I/O单主机可扩展至最大512点,模拟量I/O最大128点
¤ 内部继电器最多可达3002点,资料/档案暂存器19528 words,256个计数器,256个计时器
¤ 14位元模拟量输入/输出模组,Ethernet通讯模组,最大192字7段LED显示模组
◆ NC定位控制功能
¤ 单机最多8组高速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高达920KHz
¤ PLC + NC控制一体,NC定位专用语言,单机最大4轴控制,具直线补间功能
¤ NC定位参数可动态修改,NC定位程序可上传或下载至人机/上位电脑
¤ 比率连动或高速动态定长裁切/定位的精密控制
◆ PLC通讯&超强软体支持
¤ 单机最多可接5个高速通讯埠(RS232、RS485、USB、Ethernet等)速度高达921.6Kbps
¤ 内建CPU Link功能,能多台(最大255台)PLC间直接或透过Modem或Ethernet连线
¤ 智慧型ASCII/RTU介面功能,具标准或客户自定的通讯协定
¤ 内建Fatek和Modbus RTU/ASUII主/从通信协定,以太网支持Fatek TCP/UDP及Modbus TCP通信协定
¤ 简易的通讯语言,可轻易达到CPU Link或与其它周边连接(如:各厂牌人机界面等)的功能
¤ 透过Modem或Ethernet(以太网)可作海内外远程修改、控制、诊误和监视
技术咨询服务(提供软件及解决软件编程咨询):QQ:450617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