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控制仪表
请教无纸记录仪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6-07-03):
请教无纸记录仪都有485口,请教与电脑等上位机的通讯问题,有做过的朋友请说一下.

网友A:
很多厂家的记录仪是配套带一套软件的,有的收费,有的不收费,如果只要求采集记录仪的信号就用厂家的软件够了,如果还有其他信号,那就象用组态之类的,涉及到厂家的通讯与组态软件的通讯问题。

网友B:
我门的记录仪提供通讯协议,用户可以根据协议编上位软件

网友C:
是什么牌子的记录仪,如果是横河就不会有这些通讯问题

网友D(2009-02-13):
香港昌辉的无纸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