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技师题目之一

楼主(2006-07-03):
三台电机M1、M2、M3,当M1启动时间过t1以后M2启动,再经过时间t2以后M3启动:停止时M3先停止,过时间t3以后M2停止,再过时间t4后M1停止。请设计电气控制原理图。

网友A:
用中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联合控制三台电机M1、M2、M3的接触器线圈的通断电即可达到要求。

网友B:
请各位指正。

网友B:
不能上传GIF图形,没办法

辉!!

网友:
这是技师的题??

网友B:
对不起,与KM3并的KT2应该去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分析完志文2000的图纸,本人认为:思路清晰正确;在图中应标明时间继电器的触头的工作是瞬时还是延时;建议简化去掉中间继电器KA1,原来KA1的触头用KT3瞬时代替;KT4线圈前的电路中只用KT3延时敞开触头就可以了.

网友C:
我认为 志文2000 的图画得不错,只要时间继电器和时间继电器的触点的符号画正确就行。
KT4线圈前并联在KT3的另一路KA1、KM1、KM2加上去更好,如果象 最爱挑毛病 所说的KT4线圈前只用KT3延时触点,那样当开了KM1后如果就想停止了,当按下停止按钮SB2时,KM1要通过KT3和KT4的时间才能停止,加了另一路KA1、KM1、KM2后就可以只通过KT4的时间就能停止了。

楼主:
蒙毅 说的也有道理 不过我认为从设计上 若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加个急停按钮更合理。 毕竟一个按钮比一个中间继电器要便宜,也简化了电路。不知各位还有什么高见?

网友D:
我同意挑毛病的看法,加上急停按钮.无论起到哪一台电机,想停就停.不用等时间.
我认为设计一个电路,简单,实用,经济最好.

网友E:
 老毛说过: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希望考虑经济实惠!同意上面的说法

网友F:
怎么把我的图传上来呀,指导一下,我的少用了2个触点,有意者请加我的QQ16463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