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A显示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6-07-03):
TP170A怎么软时钟怎么做?

网友A:
他自己没有这个指令,可以通过读plc的时钟来实现

网友B:
TP170a的使用手册上有说明。我用过,可以的。PLC要读取时钟;在TP170设计中建时间指针。

网友C:
tp170a自带时钟功能
但断电后需要重新设置.最好读PLC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