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产品
光电手护神和安全光幕主要区别在哪里?

楼主(2006-07-04):
我有台设备带有切刀,切刀大概5cm宽,为了防止切刀切到操作者到手,我想采取一些防护措施,即当有手在切刀下时禁止切下。
要求只能分辨出手,因为切的是铁和塑料,当然还有价格越低越好了。
手护神和安全光幕用哪个比较合适?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
光幕你要看她有没有通过相关安全认证而且要计算好安全距离
我记得神视,omron,keyence都有相关产品

网友B(2006-11-14):
光幕是其中一种

网友C:
手还是手指啊?

网友(2007-01-07):
omron光罩一組大概多少錢

网友D:
严格意义讲,手护神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安全",

网友D:
所谓"安全",就是"光幕"在任何时间内(4级安全光幕一般在20ms)内都要能够检测到自身是否有问题,否则无法保证真正安全.
根据了解,OMRON和STI的安全光幕有这一功能,当然,听说BANNER的也可以

网友E:
动作距离,还有灵敏度相当重要 啊

网友F(2007-02-06):
分辨出说还是铁块对于安全光幕来说很难实现,安全光幕是靠光电实现安全,铁和手都能把光遮挡住,所以都会影响生产!

网友G:
怎么说呢,想安全性高点的当然是采用光珊保护是最好的了,也算达到非洲标准了,不过费用高,效果显著.想低价便宜一点的话采用普通的光电开关也可以,不过要满足光电开关的工作距离.

网友F:
如果用安全光幕和光电开关能解决这个问题,那全球做线束的公司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不了,不过你可以实实澳大利亚的lazersafe,也许有可能解决!

网友H:
切刀不都是有保护装置的嘛!
就是把启动开关用2个串起来,而且2个距离拉的很开,分别在 操作人员的左手旁,和右手旁, 只有操作员把手收回来,用两只手一分别按下2个启动开关,切刀才工作的啊。 操作员总不会把头伸进去吧。 这种的东西用电子技术去检测危险性太大。。。。

网友I:
切刀也可以自动工作啊,不用手按。

网友H:
这个因该不允许用自动的

网友J:
支持弓长王其

网友K:
专业来说应该使用安全光幕,看你切的工件的大小,切的板宽度较小时光幕对效率影响较大

网友(2007-05-01):
我觉得还是手动的安全

网友L:
手动安全

网友M:
用两个按钮控制机器动作,只有两只手同时按住按钮,就不会有手在刀下的情况,以确保安全,既简单又便宜,我厂的冲切机就是这样的.

网友N:
对,两个联锁按钮,需要双手同时按下。
这种方案很简单可靠。
个人感觉光电手护神和安全光幕从原理上来说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光栅或者几组传感器来侦测区域内是否有物体。
只是两者的名称一个是从功能上说的,一个是从原理上来说的。

网友O(2007-08-08):
我这边是德国博恩斯坦电子有限公司广州办事处的,我们的安全光幕性价比比较高,需要选型样本的话来电:13570524540 林明盛

网友P:
还是手动的安全

网友O:
g光幕好

网友Q:
我用过,BANNER有你需要的那种的产品,前面的图片就是我使用的类型.这个产品叫双手控制.这是BANNER公司给我们介绍产品给的图片,发上来让大家交流交流。希望给楼主能解决你现在的问题。

网友Q:
在上行期间,模块启动Muting功能,此时操作者可以释放双手

网友R:
不大能实现他说的只能检测到手而检测不到铁的光电保护装置.

网友R:
我们现在的设备用的是双手启动外加光幕双重保护装置.

网友S:
光幕3米以外好难调

网友T(2007-10-10):
最好的是用双手启动外加光幕双重保护装置,我司就是专业生产这类产品如果有需要可以与我联系,13690321961 黎生

网友T:
我司的产品6米内的都很好调,如果想详细了解,请至电13690321961 黎生

网友U:
双手启动外加光幕双重保护

网友V(2008-04-11):
邦纳的也有这种光电开关,不过比较贵

网友W:
价格便宜还要做安全保证?有没有想过如果自己去操作机器,如果不采用严格的安全产品你有没有安全感????????????????设计者请你三思,安全不是儿戏!!!!!!!!!!!!!

网友X:
可以考虑紫外线啊!

再不就光电也行的

网友Y:
恩恩,是这样的.

网友Y:
还不更新啊.

网友Z:
说到安全光幕和光电守护神这两样东西,区别还是有的

1.安全光幕是对射式的,后者有反射式、对射式。

2安全光幕的光都是频率调制好的光(一般是红外光),受外界干扰较少,后者则相反

3安全光幕做的分辨率都比较小12mm 14mm等都有更安全 后者较大

4内部回路,安全光幕有自检的功能每隔很短的时间就一次,有故障的话就及时地报警,后者欠缺

网友AA(2009-04-10):
光幕+按钮双重保护,避免切着手

网友AB:
不错,值得一看

网友AC(2009-05-31):
人家要越便宜越好,小光电吧

网友AD:
学习了,我用光电+双手

网友AE(2009-09-16):
按那东西也不安全,按规章操作才是最安全的。

网友AF(2010-04-29):
4道光幕3.2MS,16道光幕12.8MS的,响应速度够快了,打个广告,光电开关研发,最快响应速度20US,http://shop58751326.taobao.com/

网友AG(2011-06-06):
手上戴发光手套,机器上安装光电感应器就行

网友AH(2013-06-08):
引用 网友S:
光幕3米以外好难调

 那是因为你选的厂家不合适,光幕本身为了安装方便和抗震性能的要求,都会满足一定的角度偏移距离,只要在规格允许的范围内应该不难,还有一种可能实际使用距离达到产品本身检测极限了。

网友AH:
手护神应该只是某些厂家的叫法吧? 还是属于光幕, 有普通区域光幕,安全光幕,不过现在市场很混乱,什么产品都叫安全光幕,有些响应时间根本达不到,质量也不保证,这东西从两百到几千什么价格都有,为了安全还是找有资质的厂家。莱恩的光幕不错,就是价格蛮高,推荐下:www.chinasensors.com.cn

网友AI:
引用 网友I:
切刀也可以自动工作啊,不用手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