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直流调速器速度不稳定

楼主(2006-07-04):
各位好,我有个问题需要请教.
初次使用590+,现在调试过程中遇到这一问题.

测速机做反馈,调试时我使用速度环控制,C8断开,C5连C9.
实际使用时用速度环控制,C8连C5,C9.
怎么做也是速度不稳定.用钳型表看,输出电流不稳定,时刻在变化.
是不是一定要做自动调谐啊?还是有其它的参数没有设置好?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好。这样把。你呢,给我来电,我是上海精翔公司的我们是专业的欧陆调速器和RKC温控表的一级代理。我们来解答你的问题13585961546华洪

网友B:
要加电流环

网友C(2009-07-12):
你量一下测速板上编码器的供电电压是多少,如果是5伏的话你就调到12伏。

你的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

有问题请加我798872464,有空可以协助你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