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讨论]用热电偶连接到仪表上直接测的跟热电阻连到组态王测的数据相差20度

楼主(2006-07-04):
今天做了个系统,要热电阻测量烘箱温度,大概150~200度这样,但是达不到验收标准,客户用热电偶连接到仪表上直接测的跟我用热电阻连到组态王测的数据相差20度。
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跟导线有关,
请教,我的E-mail:26bing@163.com

网友A:
是否成线性的偏差,加减一下,进行修正
测试点是否一致

网友B:
仪表可能有冷端补偿
直接上软件可能没有冷端补偿
所以大约差一个室温值。
因为不知你的接线,所以估计这样。

网友C:
热电偶直接连到仪表上时可能没加冷端补偿,用热电阻测出的值应该是对的。-----猜测。

网友D:
测温点是不是一样的,热电偶是不是用补偿导线接的,有没有冷端温度补偿.热电阻三线制接法测的应该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E:
回答下面几个问题可能有利于解决问题:
1、是否用的同一支热点阻?如果不是对调试一下,看有没有改善,如果好了是2只热电阻有一个有问题。
2、连线是从传感器跟部出的3线到组态王的吗?如果不是是导线上的电阻值在起作用(组态王测的值高于仪表的值)

网友F:
你的客户是用补偿导线连接传感器与仪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