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问:碱性电池可否充电?

楼主(2006-07-04):
碱性电池可否充电?在电池的说明中,都提到碱性电池不可充电,充电可能导致爆炸。事实上,实践证明,没有发生过爆炸,而且充电后电池仍能正常使用,当然与可充电池比在性能上要差些,但是二者价格相差也悬殊啊。

网友A:
‘电池的说明中,都提到碱性电池不可充电’—— 碱性电池确实可以充电。就是锌锰电池,也能充几次,但是再充就不行了。因为它们本身不具备电-化学、化学-电的可逆反应能力,不能算充电电池(充电电池通常至少要达到 400~800 个充放电循环),所以说‘不可充电’。另外在结构上也没有放气环,不能将反应产生的气体排出,会造成很大内压。具体是否爆炸,和充电电流大小有关:电流小的时候不怎么发热、没有大量气体逸出,一般不会爆炸。 作为电工,咱们自己玩玩可以,一定不能有太大电流。推荐别人使用,就很不安全。

网友B:
看老周的就是长知识.

网友C:
以前的加Hg碱性电池可以吸收气体,所以不会爆炸,但是现在的电池都是环保0Hg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