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labview支持的仪器需要什么样的标准?

楼主(2006-07-04):
labview支持的仪器需要什么样的标准?
我们公司现在所有仪器基本上都是通过串口和计算机连接,自己开发VB程序控制仪器运行.
现在想用labview开发,不知道labview和仪器连接采用什么标准?串口?IEEE488?还是其他,我对这些一点不懂,希望高手指点迷津!感激涕零!!

网友A:
通常采用板卡形式,要有labview驱动。

楼主:
谢谢!
那么用labview开发就要先改造我们的仪器?
工作量是不是很大?

网友B:
只要有驱动就可以,无所谓什么形式。232、488、lan、usb都一样。有labview的驱动最好,没有也可以调用dll的。

楼主:
那VB做的OCX可以吗?

网友B:
要用Measurement Studio。

网友C(2009-02-24):
请教大侠:
如何通过Lan来实现Labview控制网络分析仪N5230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