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台达PLC通讯

楼主(2006-07-04):
使用modbus通讯,用intouch自带的ioserver(modbus协议),连通后发现找不到对应的PLC变量地址的表达方式,比如m1000在intouch中怎样表达,请有经验的朋友不吝赐教

网友A:
S 000~255 bit 0000~00FF 000001~000256
S 246~511 bit 0100~01FF 000247~000512
S 512~767 bit 0200~02FF 000513~000768
S 768~1023 bit 0300~03FF 000769~001024

X 000~377 (Octal) bit 0400~04FF 101025~101280
Y 000~377 (Octal) bit 0500~05FF 001281~001536

T 000~255 word 0600~06FF 401537~401792

M 000~255 bit 0800~08FF 002049~002304
M 256~511 bit 0900~09FF 002305~002560
M 512~767 bit 0A00~0AFF 002561~002816
M 768~1023 bit 0B00~0BFF 002817~003072
M 1024~1279 bit 0C00~0CFF 003073~003328
M 1280~1535 bit 0D00~0DFF 003329~003584
M 1536~1791 bit B000~B0FF 045057~045312
M 1792~2047 bit B100~B1FF 045313~045568
M 2048~2303 bit B200~B2FF 045569~045824
M 2304~2559 bit B300~B3FF 045825~046080
M 2560~2815 bit B400~B4FF 046081~046336
M 2816~3071 bit B500~B5FF 046337~046592
M 3072~3327 bit B600~B6FF 046593~046848
M 3328~3583 bit B700~B7FF 046849~047104
M 3584~3839 bit B800~B8FF 047105~047360
M 3840~4095 bit B900~B9FF 047361~047616

D 000~256 word 1000~10FF 404097~404352
D 256~511 word 1100~11FF 404353~404608
D 512~767 word 1200~12FF 404609~404864
D 768~1023 word 1300~13FF 404865~405120
D 1024~1279 word 1400~14FF 405121~405376
D 1280~1535 word 1500~15FF 405377~405632
D 1536~1791 word 1600~16FF 405633~405888
D 1792~2047 word 1700~17FF 405889~406144
D 2048~2303 word 1800~18FF 406145~406400
D 2304~2559 word 1900~19FF 406401~406656
D 2560~2815 word 1A00~1AFF 406657~406912
D 2816~3071 word 1B00~1BFF 406913~407168
D 3072~3327 word 1C00~1CFF 407169~407424
D 3328~3583 word 1D00~1DFF 407425~407680
D 3584~3839 word 1E00~1EFF 407681~407936
D 3840~4095 word 1F00~1FFF 407937~408192
D 4096~4351 word 9000~90FF 436865~437120
D 4352~4607 word 9100~91FF 437121~437376
D 4608~4863 word 9200~92FF 437377~437632
D 4864~5119 word 9300~93FF 437633~437888
D 5120~5375 word 9400~94FF 437889~438144
D 5376~5631 word 9500~95FF 438145~438400
D 5632~5887 word 9600~96FF 438401~438656
D 5888~6143 word 9700~97FF 438657~438912
D 6144~6399 word 9800~98FF 438913~439168
D 6400~6655 word 9900~99FF 439169~439424
D 6656~6911 word 9A00~9AFF 439425~439680
D 6912~7167 word 9B00~9BFF 439681~439936
D 7168~7423 word 9C00~9CFF 439937~440192
D 7424~7679 word 9D00~9DFF 440193~440448
D 7680~7935 word 9E00~9EFF 440449~440704
D 7936~8191 word 9F00~9FFF 440705~440960
D 8192~8447 word A000~A0FF 440961~441216
D 8448~8703 word A100~A1FF 441217~441472
D 8704~8959 word A200~A2FF 441473~441728
D 8960~9215 word A300~A3FF 441729~441984
D 9216~9471 word A400~A4FF 441985~442240
D 9472~9727 word A500~A5FF 442241~442496
D 9728~9983 word A600~A6FF 442497~442752
D 9984~9999 word A700~A70F 442753~443008

楼主:
非常感谢竹根先生,试用一下,有问题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