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紧急求助:如何带负载检查对地绝缘

楼主(2006-07-04):
我单位的生产控制中心UPS现在接地报警,由于并联了很多负载,而且负载大都不能断电!现在不知如何判断到底是哪一路负载接地,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还是要断电检查和修复的:逐路切出检查..

楼主:
谢谢!可是我这套设备上80%的负载不能停电,如果停了,会造成很大损失!不知道有没有什么仪器可以检查?

网友B:
用接地绝缘测试仪测,不过我没这么测量过。

网友C:
不用拉路法的话,怎么查,都并在一起的,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