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关于电磁流量计 下雨天 空跳问题

楼主(2006-07-04):
我们公司使用的电磁流量计,一到下雨天就会空跳,不知什么原因,请哪位有使用电磁流量计的高手给指点指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您的防护等级是选的多少呢?

楼主:
防护等级IP65
不管打不打雷,只要下雨就空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我都愁死,很长时间了,就是找不到原因。

网友B:
接地怎么样?

网友C:
应该是接地没处理好,好好查查接地。1、地阻要符合要求;2、不能于动力地混接;3、检查信号线,可考虑更换屏蔽电缆,且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4、接地线的线径;5、接地点是否牢靠,有无氧化、松动

网友D(2006-08-08):
我司专业代理和生产超声波流量计,从87年代理美国宝丽声产品一直到现在,近20年专注于超声波流量计,在该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产品技术和经验,您有这方面的应用可以联系我司上海办电话:021-64847470,在自动化仪表城www.gento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