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求助:用AI还是DI做联锁条件

楼主(2006-07-04):
如果系统中,某个检测量到达了一定的数值, 就应该联锁动作相关的设备.
但如果这个量有一个是AI输入, 有一个是DI输入, AI和DI可能来自同一个仪表.
联锁的条件应该是AI,还是DI,还是二选一呢?
AI可能会以因为变送器传输的原因而有误差, 系统运行时又无法检测DI线路的故障.
我在以前的项目中经常用AI做联锁条件. 但我觉得DI做联锁条件似乎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A:
我个人觉得DI在传输中可靠
但你不能实时的知道AI值

网友B:
AI可能会以因为变送器传输的原因而有误差,这句话 我无法理解!
是不是非接触式的仪表
如果是非接触式的仪表 那么DI也不可靠

网友C:
可能的话,AI做个报警DI变量
2个DI变量用或的关系给出输出值

网友D(2006-11-15):
我的意见同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