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关于西门子6RA70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6-07-04):
在西门子6RA70变频器中EMF参数的作用是什么啊?设置较高或者较低对马达运行有什么影响啊?!也就是P115,P118,P119三个参数的设定,是不是这三个参数可确定马达的恒功率恒扭矩的工作分界点啊.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A:
6RA70不是变频器,是直流驱动器吧。。emf是电枢电压反馈吧?

网友B:
6RA70中的EMF是电枢电动势.是转速的限幅吧.P115是在不用测速机时,EMF在最大速度时的值,P118.P119分别是额定EMF的值及额定速度.